请问谁有富士伺服的USB驱动程序能不能发我一个谢谢!

楼主(2019-09-03):
我想用ALPHA5 Series Loader软件连接富士伺服驱动器备份参数,但是电脑没有USB启动,官网上也找不到,那位大侠有的能不能分享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A:
驱动程序都是打包在安装文件的,首先插上去电脑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不能正确安装驱动的,手动安装驱动程序,USB驱动默认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 (x86)\ALPHA5 Series\Driver 送你一个驱动吧
话说你第一张伺服驱动器有点年头啦,α系列的老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