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之前是很对问题修改后,煲机30分钟无问题刷漆,一天后上变频器,咳嗽,输出24v减半,查偏了,没查到问题,一次的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请说详细点。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输出处于间歇电压偏低的问题吧,不知道取样和滤波电容是否已经更换,很多时候元件在板上测量正确不一定就能用,要代换法做进一步确认

楼主:
我查到了,是小立板的取样贴片电阻问题,不是mos管那个1欧,是立板上的33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