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无正文)

网友A:
易坏件的几个脚:3脚电流采样信号从开关管S极输入,经1k电阻和471电容消噪输入3脚。4脚(对2844B来说),接8脚为10k电阻,定时电容为222。
6脚常用电路有一只51~100R电阻和两只电阻一只二极管构成的“开通、关断各行其道”的脉冲电路。若为后者,可全部拆除,用一只51R或75R电阻取代。若照原样修复,二极管并联电阻,取75R~120R,另一只电阻取30~51R即可。

网友A:
我也不知具体电路的具体参数,但所有开关电源,都适用此法修复之。
即:无须管坏掉的是具体什么值,只管好我换上的元件数值,合适就行了。
也无必要纠结原值(只有找到同类机看下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