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为什么1200新建DB块直接下载可以,在已有DB块内新建数据下载需要停止PLC运行?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深奥,感觉应该打西门子400问下底层代码技术人员

网友B:
新建的数据块不存在程序上和原来程序在寻址上冲突的问题,而旧的数据块已在原来程序上运行,增加了数据后在程序寻址上会有可能有冲突

楼主:
做西门子工程,如果触摸屏需要新建带断电存储变量,要么停机在原DB新建变量,要么重新创建新DB再建变量(这样不方便查看,与触摸屏相关带断电存储的变量一般都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