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神们,台达06XA模块修改参数后,断电重新上电后,所有的参数都初始化了,是什么情况 ,烦请告知,模块读取模拟量正常,没断电修改参数后,监控各修改参数已修改,可是断电后,再上电就初始化了,所有参数都恢复出厂值了

楼主:
这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更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又买了一个模块, 同样是这个情况,哎,真不知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没有设置上吧?所以不存在什么上电自动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东泽 版主:
   您好!请您指教一下,台达的扩展模块要怎样才能修改参数,修改参数的程序我用的向导,不知道还要不要设置什么特别的参数,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困惑很久了,始终都没有解决,哎!好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东泽 版主:
   您好!请您指教一下,台达的扩展模块要怎样才能修改参数,修改参数的程序我用的向导,不知道还要不要设置什么特别的参数,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困惑很久了,始终都没有解决,哎!好苦恼
楼主是在这里设置的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东泽 版主:
   您好!这个向导我也设置过,设置后会自动生成程序,和自己写的程序是一样的呀。我修改过输入采样平均值和通信站地址31号这些参数,可是改不成功呀,台达售后说他们测试是可以修改的,用他们自己的主机和模块测试的,也没有给我指引到底那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东泽 版主:
   您好!这个向导我也设置过,设置后会自动生成程序,和自己写的程序是一样的呀。我修改过输入采样平均值和通信站地址31号这些参数,可是改不成功呀,台达售后说他们测试是可以修改的,用他们自己的主机和模块测试的,也没有给我指引到底那里出现的问题

怎么会修改不成功呢,这些修改后,都是以梯形图形式的出现的,
楼主你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B:
挂在PLC上的,需要在程序里写上,只有通过通讯修改了才能保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东泽 版主:
   您好!我之前是这样修改的,现在由于地址是零了,无法与模块通信了,通信不了了,可能是我在无数次接线中把模块通口损坏了吧!就没有截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李根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我之前也用过485修改,不知道是不是在我模块损坏了以后这样测试修改的,现在我与模块通信,现在是无法通信了,目前读取通信地址为0,我地址写成0也无法通信,没有办法测试了,过两天我看是在买一个来测试还是拿这个去修一下在来测试,谢谢您,让我有了方向去修改了,我这个说明书没有您那个详细,没有写得要485才可以写入修改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讯地址默认是1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我用的力控参数地址需要加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李根老师:
  您好!我用的是guanyumou 版主推荐的MODBUS POLL,这个软件不勾选PLC是不用加1的,而且我用0到20都试了,都不能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