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简介:

1.它首先是一个兼容西门子S7-200的PLC,使用 STEP7 - MicroWin 进行编程及调试

2.内部带有短信模块,可使本PLC收发短信

3.PLC短信的收发无需编程,只要在网页中填表就可迅速完成

4.具有与西门子S7-200SMART/1200/300 PN/200 数据通讯功能,数据通讯无需编程,只要在网页中填表就可迅速完成

5.PLC短信模块具有以下4种功能:

(1)发送报警给指定号码的手机,通过设定PLC内部的V区【0-9999】,的某个位【0-7】的上升沿触发报警短信发送

(2)每天定时【也可由手机用短信触发、也可由内部V区的某个位上升沿触发】,将PLC采集到的现场数据,以短信报表形 式发送给指定号码的手机。

   (3)用手机短信设置PLC内部V区的数值,可以是位(开关量)、整数、浮点数

注意:短信功能要在CPU上电3分钟之后才会生效

示意图:

说明:该PLC的部分没有任何输入输出IO,用户可根据需要加装IO扩展模块(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8入/8出晶体管模块,8入/8出继电器模块,8路电流输入模块,8路电压输入模块、7路模拟量输入模块、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4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也可以加装西门子S7-200原装IO模块),扩展模块最多可扩展7个模块。

A.下面是短信报警的详细页面设置,可接收5个手机号,短信内容最多支持25个中文字符

注意:同一通道的报警触发时间必须间隔5分钟以上

B.下面是短信报表详细设置界面,( 短信报表就是每到指定的整点时间,就将PLC中的6个数据(V区)发送到手机中)

注意:同一通道的报警触发时间必须间隔5分钟以上

C.下面是短信操控的详细设置界面,(即通过手机短信来设置 PLC内部的V区数值,进而通过PLC的编程就可以实现对现场阀门、开关、电机、执行器的控制)

网友A:
楼主只能兼容西门子S7-200的PLC吗?其他品牌的PLC可以吗?

网友B:
是连接网线吗
要不要插手机卡。

网友C:
短信内容不也要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个PLC,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S7-200SMARTPLC、S7-1200、S7-300 P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插手机卡的,网口是用来局域网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短信内容直接在我们网页里填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