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一台普传驱动板,串22欧 测定电流是待机260-280ma 启动120ma,启动跟待机是反向的,我这样对吗,驱动待机电流有20ma左右误差

网友A:
电阻串哪里?测的是什么电流?用的是什么档位测?

测电流用钳表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驱动波形,同时显示驱动电压

楼主:
咸老书籍上说的,要测量电流,看驱动能力

网友C:
基本上是对的。停机是负电流,开机为正电流。输出能力是好的。
但仍然要确定滤波电容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