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信号接通后步进电机不会反转越不会转动

楼主:
无法反转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是不是设置成脉冲加方向的模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点

网友C:
你的M0是通过什么置位的呢?如果是触摸屏,按下是上升沿信号,就保持不了输出就不会动,如果是置位信号,就会一直置位而不会自动复位,建议你用X1上升沿做一个M0的置位,再用M0来驱动脉冲和Y1

网友D:
先确认好步进的设置是否正确,是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网友E: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正转可以正常运转,反转电机不动。
楼主上传一下步进电机型号和照片。
怀疑是外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F:
指令用错了,试一下用PLSF指令

网友G:
ZRN只能用边缘信号触发。脉冲加方向的话反转需要一个输出端子。手动正反转建议用可变脉冲指令。

网友H(2019-10-07):
回复 网友F:
求PLSF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梯形图
跪求   信捷XDM

网友I(2019-12-05):
回复 网友H:

楼主:
可以了,是步驱的那里的细分没有拨好,步进电机当时没来前,那人买了是二手的上面没有名牌没有参数,接别人干过的活不好干吖

网友J(2020-01-20):
正反转怎么实现啊

网友K(2022-03-19):
程序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