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伺服驱动器提示轴错误,随动误差

楼主(2019-09-04):
请教前辈,S120伺服驱动器提示轴错误,随动误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随动误差,跟随误差(following error),你的轴有没有回零点?
2、过载能力低,动态响应较低,电流环用来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指标?
3、电机的控制特性再看下?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建议楼主1、调整环路,优化电枢参数。
2、修正或优化位置环、速度环参数。
3、可以适当增大P2546参数值。
4、 减小系统负载或选择更大功率伺服系统。
5、 检查编码器电缆(插头插接,接线,电缆长度,EMC及接地等)及伺服电机编码器。
6、 检查机械装置是否卡瑟,堵转。
7、适当 增大加减速时间,减小电机启动/停止速度。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