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安川伺服电机3相电源线断线都一样色,在不接电的情况有没有方法判断相序。请高手指。

网友A: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接线图,如果有就用万用表量一下好了。

网友B:
电机电源线应该是有插头的,就是电机电源线连接电机的那头,是插头的,可以更具说明书,看一下插头字母表示,然后确定U V W,
或者楼主提供一下照片和型号

网友A:
官网有下载的,电机2D-3D图纸 里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是防呆插头吧,插错应该就插不进去,暴力出不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