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近期,有网友提问:
电机编码器为什么要回零点?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才回原点?

小编想了下,这个问题涉及增量型和绝对型编码器,技术原理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也不太懂哈哈

有人说编码器回零是为了更好的将数据经过换算后传达给上位系统元件所用。

小编又想了一下,如果是伺服运动控制回归原点呢?

网友A:
零点或者说原点就是一个基准点,假设设备停电了或者其他原因中途位置变了而这时的数据却没有变,那么然后回一下原点就好了。无论是运动控制器还是PLC,都是命令伺服控制器与伺服电机回原点。

楼主:
其实我也认为,这个有两层含义,除了作为位置基准参考点之外,
还应当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此编码器每一圈,或者说每个脉冲有多少工程当量,这个是需要编码器告诉上位系统的。

就好比地图,有些比例是10,有些是50,这个比例尺度是需要确定好的。

有了原点和这个比例,编码器的存在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网友B:
增量型和绝对型编码器
我认为最大区别就是绝对值型编码器有断电保存功能,会记住当前位置,增量型编码器需要断电就会丢失当前位置,

网友C:
增量型断电不能保存当前位置,
绝对值有电池可以保存当前值。

增量型编码器:
如ABZ脉冲,一圈1000个脉冲。随机停在100,不动机械的情况下,下次开机高速计数器值为0,编码器转到900的位置的时候,PLC实际值才800,所以需要找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认为,这个有两层含义,除了作为位置基准参考点之外,
还应当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此编码器每一圈,或者说每个脉冲有多少工程当量,这个是需要编码器告诉上位系统的。

就好比地图,有些比例是10,有些是50,这个比例尺度是需要确定好的。

有了原点和这个比例,编码器的存在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不是比列准确说是反馈。电机走了多少控制器并不知道,靠编码器告诉它的。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控制器要电机走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如果停电了,有人推了一下,这时电机走了,但是控制器不知道呀,怎么办,来电时先回到原点然后从新走,这样就准确了。
好比要你跳绳100下,你在跳(电机)有人帮你数(编码器),但是那个人突然接个电话忘了数而你一直在跳,这下乱了,怎么办,回原点重跳,0开始。

网友D:
编码器回原点?
编码器在生产出来,其原点位置就确定了,根本不需要我们考虑。
看网友回复,其实就是设备原点和度量。

丈量是绝对的,“原点”是相对的

网友E:
语法好像有点问题吧,编码器是个测量的工具,是电机通过编码器去找原点吧

网友F:
看着用在什么地方,就拿数控机床来说,每次操作前进行原点回零,保证加工件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