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550w变频器,上电和断电会有概率引起漏保跳闸,漏保电流是30mA.
甚至不接电机输出也存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将漏保等级提到300mA?因为我们只提供设备,漏保是由客户提供的,我们无法控制客户的漏保型号
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A:
这个怀疑你变频器确实有问题,我单位数控机床5.5kw变频器同样用配电用的漏电断路器都没有问题,而且有的下面连接了4台设备……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接了变频器跳漏电正常!最好是不接,非要接就选漏电电流大的,但是你跟客户说清楚,漏电电流大了那保护什么呢?多此一举嘛!不接受让他按个隔离变压器,反正你功率又不大!

网友C:
理论上变频器都不能接漏保,

实际上不接漏保的太少了,大部分都加了漏保的.

换一个试试排除下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部分变频器接了漏电保护会跳闸,这个是正常现象,不论功率大小,有时候新变频不跳,用了时间长了会跳,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和客户沟通解释,安全方面关键在于设备的安全接地措施要做足

网友E:
变频器属于高频调制型输出负载,会因为电磁感应出现泄漏电流,该电流值会随着机器主电回路的吸收比变化而泄漏电流增大(这个泄漏电流与真实负载的泄漏电流无关,亦即不是因人体碰触导致的异常泄漏电流),文雅一点说:正常在普通设备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之类加装漏电断路器的——全部都是傻鸟

网友F:
上300ma的...变频器的漏电电流基本轻松上30ma的...变频器前端最好不要漏电开关...

网友G:
对外壳有电容,漏电流大

网友H:
变频器的高频漏电流经过电机线圈外壳感应漏出,上面人说得好:正常在普通设备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之类加装漏电断路器的——全部都是傻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回复

我们是用在商业的,不是工厂设备,估计让他们换个漏保都难,让他们不用的话就更难了

今天测了一下泄露电流,显示的值是 6032uA, 折算起来是6mA,比漏保极限值30mA小一大截,为何还会跳
泄露电流一大部分是因为内置的滤波器,我将滤波器短接,泄露电流就去到2300uA,
但无奈说明书里说短接滤波无法保证EMC测试结果

网友E:
滤波器是静态漏电流,表面感应泄漏电流是高频涡流与射频引起(能量以电磁波发散到空中),这2个你没法保证的而且用常规方法没法测量

网友E:
如果硬性要加装30mA漏电断路器,除非你给变频器电源端加装隔离变压器(注意隔离变压器次级不能接地,那种欧洲的傻鸟接法是没法用的)

网友I:
打开变频器的进线接线位置盖子,你会发现有一个小扣可以拉动,然后你把那个扣子拉出,,那样你的漏保就不会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打开变频器的进线接线位置盖子,你会发现有一个小扣可以拉动,然后你把那个扣子拉出,,那样你的漏保就不会跳了

看错了,什么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220转220的隔离变压器尺寸都在130以上,好占空间,我听说有电子式的单相隔离,不过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个开关,将内置滤波器短接掉

网友J:
变频器主要是通电时漏电电流较高,上端不是不可以装漏保设备,只是要带响应延迟的漏电保护设备,必须能过滤高频电流,所以一般的漏保肯定是不行的,更莫说你写的商场普通使用的30mA。
你这不更换开关是没办法的,除非“弄虚作假走歪门邪道”,我就不说了。
施耐德ATV630变频器说明书供您参考,其他系列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属于高频调制型输出负载,会因为电磁感应出现泄漏电流,该电流值会随着机器主电回路的吸收比变化而泄漏电流增大(这个泄漏电流与真实负载的泄漏电流无关,亦即不是因人体碰触导致的异常泄漏电流),文雅一点说:正常在普通设备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之类加装漏电断路器的——全部都是傻鸟
按照你这么说,安监局的人来了,设备前面的配电箱全部要求安装漏电断路器怎么解决?

网友E:
现在所谓的安监局、专家大多数都是没有半点专业知识的狗东西,这种垃圾实在不想听到——恶心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可以了吗?他里面有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K:
18楼,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