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我们公司现在设备是打算这样动的。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产品皮带线,一个出标机出料。这样运动的,前面有限位气缸,产品一个一个往前跑,过程中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延时一段时间,出标机开始出标,产品正好带走标签,后面滚轮在压一下,结束。我想请教的是              1.通过延时来保证标签正好贴到产品指定位置靠谱么。2.标签的步进电机怎么走,走JOG模式,加个传感器,检测到漏出来的标签,步进停止运动么,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
有没有机构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B:
皮带恒速,出标也恒定模式,用定时匹配
检测到NG剔除机剔除

网友C:
延时不靠谱,容易出现贴不到指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前面阻挡气缸,收到出标完成信号后,阻挡气缸缩回,一定时间后,贴标机开始出标。然后找到贴标机开始贴标的匹配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前面阻挡气缸,收到出标完成信号后,阻挡气缸缩回,一定时间后,贴标机开始出标。然后找到贴标机开始贴标的匹配时间。
基本是这样
可能依据挡板收回做信号不妥,比如工件没离挡板还有段距离,这标是不是就贴错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用上升沿信号作为检测,检测产品上升沿信号,找到匹配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 感觉还是靠延时来把握出标的时间节点,这样感觉靠实际调机了,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调试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做 感觉还是靠延时来把握出标的时间节点,这样感觉靠实际调机了,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调试出来。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调试上,
建议楼主在贴标位置,加检测,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难保证,可以加装一个气缸跟吸嘴,打出标签用吸嘴吸住,工件到达后阻挡,气缸下压贴标,气嘴释放,退回后再放走工件。
主要
1)打标机不一定能准时打出标签吧
2)工件不一定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

网友B:
皮带恒速,出标也恒定模式,用定时匹配
这是我前边提到的,基于
1.皮带传输,皮带是齿带,链条还是皮带轮带动不清楚
2.出标恒定是要接到信号,每次都按既定加速匀速.....
3.阻挡器前有可能发生产品堆积或间隔情况,“检测产品上升沿信号”---传感器安装在阻挡器后,贴标机前?恭喜你,理解了6楼的提示。
4.时间控制出标时机,如果你能确定产品位置,可以改用位置来控制出标时机,但要调整产品种类或生产效率,又要修正几个参数?考虑了吗,这不是喷码更不是打标,出标到贴到接触到产品开贴要时间的(或位置),除非你有大数据支持。
5.阻挡器的作用就是阻挡,在xx情况档,在yy情况放,最好不参与其他工作。

网友D:
很关键一个参数没给,每分钟速度多少,不过看用阻挡方式应该速度不快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追标

网友F(2019-10-04):
在标纸检测的传感器做位置可移动,这样出标位置就可调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