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抖动

楼主(2019-09-04):
一个明电舍变频器,电源和图片上的不太一样,芯片用的51995.另外多一路稳压取样,现在的故障是24伏接上输出偏高且抖动,去掉24伏输出正常,检查24伏没有短路,抖动的时候各路输出都高,给芯片供电这一路偏低在10伏左右抖动,取样稳压和供电都检查了没发现问题,请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请检查电压取样那路的滤波电容。
   刚碰到一例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多路电压偏高故障,检查取样电路那一路电压正常,分析应该是取样那路滤波失效引起电压偏低,电源自动调节引起其他几路电压偏高。检测该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更换后正常。

网友B:
芯片供电偏低导致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