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驱动板电源,3844,正常起振,输出24v,接风机马上压降到几v,断断续续。

楼主(2019-09-04):
现在找不到问题,还有下面有一个a7w 20像三级管一样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在什么地方好像没看到…

网友B:
风机短路了,换一个

楼主:
我都是去掉测的,我发现是间歇振荡

楼主:
电容换了,二极管换了

网友C:
电源有问题!电源起不来,有多种原因,检修有多种方法!你可以参考本坛其它电源维修方法。

网友D:
不一定就是24V那路引起的嘛!启动电容都可能引发这种情况,周边各路都看看!有点像触发限流或者过压保护!

楼主:
现在反应应该是打嗝,我去掉mos管,通电测vcc只有14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又在启动电阻并联过试过,无用。这个电源进口处还有两个滤波电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还有我想我问问只给vcc供电,一般是多少频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要急,慢慢打字,颠三倒四看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你把辅助供电取消了,然后只用电阻降压直接给7脚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直流电源给7脚供电,测波形能用波形

网友D:
表示很糊涂,直流供电7脚,然后8脚有5V,6脚有波形,看来是这意思!那说明只能说明3844是好的!故障原因外面找!辅助供电回路要接回去!RCD吸收回路检查了么?稳压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rcd就是一个二极管加三电阻并联,还有一个103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都查过了,吸收我拆了二极管和电容,一样的打嗝,还有431,光耦都代换了

网友D:
很怀疑3844周边有电阻变值,触发保护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大致都检查了一片,现在如何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可不可以认为,有24v输出说明电源起振了,然后打嗝是因为,保护关断了,然后又启动了,这样我是不是测启动电阻那波形能看出来?

网友E:
反馈电压组空载(多数是 5V 取样反馈),24V有负载,不打嗝就怪了。你可以先找到反馈电压组,然后并联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只要有100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反正不能让他空载

楼主:
回复 楼主:
反馈电压组,有5v芯片啊怎么是空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发现这个三极管一样的二极管在输出6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给24v负载也打嗝啊,几乎查遍了,也代换了好几个主要器件

网友F:
栅极电阻查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查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Vds波形,电流采样电阻上波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波形啊好像测不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压波形没法测我这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流检测电阻,测出有1v多电压跳动跟打嗝一样的间歇。抓拍很多次才扑捉到照片

网友D:
那不就是限流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限流原因

网友D:
要么短路要么你采样电阻大了

网友H:
17楼基本正确。
38XX系列电源要是设计良好,在空载时不会打嗝;适当的假负载(装在主输出回路)是平衡空载稳定输出与效率。该系列电源出现打嗝,主要检查1、辅助电源的电容是否失效、整流管是否变质、整流管串接的电阻是否变大。2.主回路的假负载是否失效(断开或阻值变大)。变压器传递的是能量,输出各组是分配的是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短路没有看到哪有短路,采样电阻2欧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回路的假负载只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难道死胡同了

网友I:
采样电阻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采样电阻是元阻值安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的要5v要带大点负载才行,

网友J:
1、空载,关闭电源输入。观察24V电压或采样电压变化。是刚断电就下降还是可以稳定。
2、开关管源极取样电阻,测量阻值,可以补焊一下再测。还有取样到IC之间的电阻电容,电容有可能。
3、排除其它电源回路,比如驱动。有时候我们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巧合的假像。
最后放轻松点不要太急,技术是急不来的。根据原理思考。
手里最好要有直流电源方便维修。
往往棘手的问题,最后发现原因都很简单。只是当时没发现。现在我都喜欢上修开关电源了。

网友K:
开关电源震荡,要么过流 要么过压 要么欠压,要么有短路的地方,先排除短路故障,再检查开关电源,一般3844 的第三脚电压不能大于1V 7脚电压低于10V,开关电源不起振,一般16V起振。重点检查电压反馈网络  尖峰吸收电路,开关电源负边各支路电源是否有短路 散热风扇 霍尔元件及配套电路是否有短路或主控板的各级电路或原器件是否有短路。

网友L(2020-01-02):
现在找不到问题,还有下面有一个a7w 20像三级管一样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用  加快IGBT  G极放电速度  快速关断。

网友M:
先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然后再测试

网友N:
一个电源修了几个月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