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编码器调回去!!

楼主(2019-09-04):
这个雷赛闭环电机是轴承坏了,我把后端编码器拆下,换轴承。把轴承好装起来不会转了,那编码器要怎么才能调回去,求教大师傅!!

网友A:
有报警信息吗?报警红灯会闪动

楼主:
动一下就报警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调了.拆之前做个位置标记,看看报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就轴承坏了,卡死了,这个雷赛驱动器没有数字显示,报警就会亮红灯

网友C:
步进电机带编码器的,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开环运行,屏蔽编码器呢(我自己没玩过这个模式,直流电机和变频器就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环容易丢步

网友D:
是不是拆卸时把编码器弄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会吧,要是套新也是调吧

楼主:
现在调回去了,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怎么调回去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回去了,谢谢大家!

说说调的过程是怎样的?我朋友想知道

网友F:
闭环步进电机,不就是类似于低转速响应稍低的伺服电机吗?
价格咋样呢?

网友G(2019-12-08):
试一下调零动作,如果没有反应,可以将电机转子转一个小角度,小于360.再调零,如果没有动作,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