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今天去厂里维修,800的变压器,本地要求40%补偿,箱式变电站内设计了两台补偿柜,每台25kvar*10块。问题是,我看到的两个柜子的功率因数不一样,其中一个超前另一个0.3左右。我检查了接线,两台补偿柜用同一只互感器,互感器接线为并联。他是如何实现超前0.3的,并联接线不影响使用吗。我来是换电容的,厂里用电量大,电容失效了,罚了3万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其中一台的补偿器工作不正常,显示异常,电容切换频繁,从我进箱变,它就没停过,不停投入切除。厂区电工表示,一直使用着都挺正常,罚款单子是罚的近几个月的,今天才发下来。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行,必须用一个控制器,一拖二完成没别的办法

网友B:
虽然有两套补偿柜,但设计补偿柜前要统计好大概有多少电机的负载,补偿柜的主控制可以考虑用自动投入的方式,检测电流的互感器用一个,如果你的控制器输出的端口实在不够可以考虑两个电容并联为一组(一般控制器最多有12路,应该够用),不停的投入和切出怀疑数据设置有问题,建议原来的两个柜子重新排布一下,改一下控制

网友C:
刚开始,我把“其中一个超前另一个0.3左右”,看成是“其中一个超前、另一个0.3左右”,看到“他是如何实现超前0.3的”,仔细之下,说的应当是“两者相差0.3左右”;
另说,“罚款单子是罚的近几个月的,今天才发下来”;“罚款”单,是单独发下来、几个月在一起的吗,未知是哪个电网。
我没有仔细看过补偿柜,不能判定同一个互感器分线接两个柜子是否合理;但从以往能够正常补偿来看,这个可能不是该次故障的主要点。
可以先更换异常控制器、补全电容器后,再予观察。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会并联使用吧,是不是维修不当造成的?

网友E:
这个还是先看看电容补偿控制器吧,该控制器有没有坏掉?
或者说是控制器被设置错误?
不过常规的设计都是一个控制器控制。我们公司的两个电容柜都是一个控制器控制。
电容投切频繁要看看设置的启停值。我们公司的空压机冷水机都是负荷太小,导致无功过大。
电容寿命就有影响!

网友F:
电流回路应该串联,如果并联因为分流作用,会导致控制器检测计算负荷不准确,进而导致补偿控制紊乱。

网友G:
楼主你好:看到你说的现象就想到这个箱式变出厂时是否检验过,同时电容柜的信号控制很重要。互感器并联肯定是错的

网友A:
一台电力变压器补偿控制取样只能用一只补偿控制器 一只电流互感器完成,不要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