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值表示 什么含义

楼主(2019-09-05):
PLC接收就地一个调节阀的反馈信号 ,这个16#8000什么含义?

网友A:
10#32767,模拟量可能溢出了

网友B:
估计线断了,这样会模拟量最大值,就是溢出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断线应该只会显示为0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断线有时候显示0,有时候会显示32768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不过我们这边的真空计流量都是先断了就是最大值...1794 IE16 OE16

网友E:
16#8000就是十六进制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线有时候显示0,有时候会显示32768
我先是以为应显示0,结果确认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