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为了日常电子维修方便、为了给锂电池和汽车电瓶充电,也为了省点银子,筹备了好长时间,准备了明纬24V/350W开关电源模块、电流电压表、精密多圈电位器、12V电源适配器、外壳等器材,前段时间制作了一台0-27V/0-14.3A的直流可调维修电源。还是很像正规电子产品的,关键是外壳找得非常合适。试用效果非常棒。

网友A:
进12,出27,加了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12,出27,加了倍压
    进220V,出0-27V,不是用倍压原理。这个电源模块使用的TL494电源管理芯片,我把电路改了一下,通过改变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调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12,出27,加了倍压
    进220V,出0-27V,不是用倍压原理。这个电源模块使用的TL494电源管理芯片,我把电路改了一下,通过改变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调压的。

厉害。

网友C:
楼主真是高手,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块明伟的24V开关电源,是之前不小心烧坏的现在修好了。那天有闲时间了也做一个。另外请教一下这种和用隔离变做出来的那个好些??

网友D:
厉害,怎么改的,能不能细说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双端王!楼主厉害了。图片不清楚,再加个风扇加大排风。

网友F:
我的是2个MW的24v/14.6A.网购降压模块,3.3,5,12,24V固定,一组外接多圈精密电位器作可调。+-24V是有时玩音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高手,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块明伟的24V开关电源,是之前不小心烧坏的现在修好了。那天有闲时间了也做一个。另外请教一下这种和用隔离变做出来的那个好些??
    你问的“隔离变”是什么意思?没有搞明白,不过这种改出来效果很好,电压、电流无级调节,输出端直接短路都能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端王!楼主厉害了。图片不清楚,再加个风扇加大排风。
   维修电源不同于生产上用的电源,通电时间不长,功率不大,故发热也不大,因此再没有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怎么改的,能不能细说一下。
   用应用TL494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模块改可调电源的方法网上有好多文章,你可以搜搜看,要写出来也是很长的一段图片和文字。不过改装时也可能遇到一些难题,届时你可以加我QQ,我们可以私下交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是用变压器啊。。先变压然后调压。。

网友G:
回复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8
图纸在帖子第一个图片,电压0-48.5v可调。风扇温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8
图纸在帖子第一个图片,电压0-48.5v可调。风扇温控启动。
   我觉得27V以下对于我来说就够用了,所以电压没有再往高改,如果能用到27V以上的电压,那我随时可以改高点。

网友H:
楼主电子电路高手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是你没碰到48V工作电压的变频器风扇。

网友I:
中兴800瓦电源,增加表头和电位器,最大输出60v15a。好多人拿通讯电源改造,有兴趣可以了解下可以到几百V,几十安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中兴的电源模块我手头没有,也不好找,明纬S-350-24的电源模块我身边比较多。自己制作一来是享受DIY的快乐,二来可以省点银子,要不就去买个成品了,不过,大电流的成品可调电源价格也不会低的。

网友J:
这种电源有短路保护,能衡流就更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J:
能恒流的,电流是可调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中兴800瓦电源,增加表头和电位器,最大输出60v15a。好多人拿通讯电源改造,有兴趣可以了解下可以到几百V,几十安可调

本人曾经改过几台中兴电源,效果很好,也曾成功改成几百伏电压,因原PCB输出部分是低压设计,不想大动干戈,所以放弃了

网友L:
怎么改动的,有没有图纸,请赐教,谢谢啦!1696576800@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800W的电源改出来的可调电源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了。你看那变压器的个头,再看那散热片的体积。

网友M:
关机保护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很多人改的都是中兴2400,我只是改过几台1500,最大功率是1500W,这几台是仓库用剩下的产品,当时看着手痒,算是废物利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从理论上讲:外供电源的电容量小,而主回路电容量大,当切断总电源后,电源管理芯片TL494首先停止工作,而后级电路供电仍会保持一小断时间,因此便会处于失控的工作状态,有可能造成电压瞬间升高的情况,对负载和本电路均有可能造成伤害。那个小继电器的一个常闭触点并接在推动变压器的初级,当外供电源消失后便把推动变压器短接,强行使后级电路停止工作。但实际上不接这个小继电器可能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电容器中的能量还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