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485通讯仪表

楼主(2019-09-05):
用串口调试助手有结果,用plc通讯就没有数据返回。实在找不到原因。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PLC是不是用的485BD板,接线有没有错,上面的指示灯有没有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85bd,没有接错吧,SD灯有闪烁,频率不高。我就用接仪表的那一头接了巨控模块,然后通过巨控与plc通讯。没有问题,sd和rd灯闪的频率很高

网友A:
也就是PLC接巨控模块,巨控模块再接仪表。如果BD板上的sd和rd灯都在闪亮那应该说明PLC与模块没问题。有可能问题出在模块与仪表之间,还有你用串口调试时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刚看到站内信!目前有啥问题?你程序截图也不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通讯不上。编程不知道对不对,帮忙看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是用巨控接仪表可以通讯上,巨控与plc也能通讯上,这样就能说明两个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用plc与仪表通讯,编程就是上面的。通讯不上,就是这样

楼主:
plc参数没设,不知道编程有没有错。用的串口在上面,可以读出数据

网友A:
D8120设为H008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找到问题了。已经通讯上了,程序没有问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指读取一次数据,程序应该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D8120设为H0C81时,重新上传一次程序时会出现01 83 。。。。这个错误。而且每次还需要我拆下485线再接上,时有时无。而且只会有那一次数据返回。D8120设为H0081时RD灯常亮。正常通讯是不是RD和SD灯一直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D8120设为H0C81时,重新上传一次程序时会出现01 83 。。。。这个错误。而且每次还需要我拆下485线再接上,时有时无。而且只会有那一次数据返回。D8120设为H0081时RD灯常亮。正常通讯是不是RD和SD灯一直闪烁?

发送指令不要用M8013驱动,改用其他M,手动驱动。这两个灯一个是发送指示,一个是接受指示,正常情况都是闪亮的,不会常亮。如果你驱动一下发送指令,这是发送灯亮一下,然后仪表接收后再发送给PLC,这时PLC接收灯会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时时监测呢?每秒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时时监测呢?每秒刷新
你先手动试一下,我怀疑是不是间隔的时间太短了。另外请确认接线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现在发现。就只有在把plc开关从OFF打到ON时能读取一次数据回来,但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现在想每秒刷新应该怎么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