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我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还请高人指点。它的功能是这样:通电后状态会变,断电后也不会恢复,这样我就知道“曾经通过电”。
使用环境是这样:把它接在220V上,我就离开了。我回来时一看,就知道是否通过电。接着我手动恢复,继续使用。
价格要便宜、体积小。
不考虑如果用单片机,但可以用电气部件组合。最好是某种指示灯之类的。
多谢!

我有个极端的想法是:接个漏电保护器,拔动开关的那种,一眼就能看出开关动过了。把它的负载端短路,一通电它肯定跳了。缺点是:家里的总闸肯定也跳了!!!!

网友A:
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家用燃气切断阀。有电就动作,手动复位。

网友B:
断电延时继电器,断电后延时线圈失电,接通,

淘宝搜索断电即可

网友C:
把它看成一个变相的起保停电路,来电就是那个启动按钮

网友D:
去淘宝搜  磁保持继电器,这个通电后里面有块永久磁铁保持住状态的,要想复位必须让另一个线圈通电,也有一种上面有个手动开关复位的

楼主:
多谢各位启发!我发现有个“电磁计数器”,满足要求。价格方面,16元的最多,11元的也有。
但这东西不适合持续通电,也不理想。

网友E:
怎么感觉楼主有种想做非法活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淘宝搜  磁保持继电器,这个通电后里面有块永久磁铁保持住状态的,要想复位必须让另一个线圈通电,也有一种上面有个手动开关复位的
这东西适合持续通电吗?因为通电的时间可能很长。

楼主:
报歉没明白。我这里平时没电,我要记录的是来电与否。来电后可能持续2分钟,也可能持续几小时。我要知道的是“来过电没有”,这和断电报警器不同。

引用 网友B:
断电延时继电器,断电后延时线圈失电,接通,

淘宝搜索断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家用燃气切断阀。有电就动作,手动复位。
谢谢,查了,挺贵。而且,因为它有很多我用不到的金属零件,所以成本浪费大。
估计它也不支持长时间通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淘宝搜  磁保持继电器,这个通电后里面有块永久磁铁保持住状态的,要想复位必须让另一个线圈通电,也有一种上面有个手动开关复位的
这东西适合持续通电吗?因为通电的时间可能很长。

肯定可以,不过有一点,这种继电器线圈电压大部分都是直流12、24的。

网友F:
买一个正泰的脉冲继电器即可  有电就动作

网友G:
双线圈的可以持续通电?
你就是要了解来过电,来电多久不管,来了又断也不管
来了---断---再来,也不管
这样就简单了,弄个220计数器

网友H:
触点计数

网友I:
装个计数器,不止知道来过电,来几次都知道了哈哈哈,便宜简单,在做个按钮清零

网友J:
一个220V继电器,一个12V电池,12V计数器,一个12继电器。220v没电时继电器常闭点复位接通12v电池及12V继电器、计数器,12v继电器常开点给计数器计数。

网友K:
专门有那种累计计时器的,那个连来电多久都可以计数,对付你的要求还不是小菜一碟???

网友L:
要是本胖,就选个计数器,来一次电计数值+1。

网友M:
电磁电,旁边放个物体,有电时推开或吸住;看物体动过没有就知道是否通过电;
当然这个要保证不能人为的去动过;

网友G:
哈哈 想推荐给楼主DIY一下
又想,要是地震,邻居强拆,岂不耽误大事

网友N:
试试这个

网友O:
太简单了。1毛钱一个发光二极管,接到电路上,220v来电,啪的一下,二极管烧毁。就这么简单。真是几分钱就搞定了。

网友P:
步进继电器,通一次电状态改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