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我这边用的是三菱FX3UPLC,伺服用的是松下A6型的,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因为增量式编码器不带记忆功能,每次断电重新上电之后我的当前位置都清零了,我要怎么做才能把当前位置保存下来,以防我断电上电之后位置清零,求教

网友A:
1.读取当前位置,保存在PLC的断电保存存储区里,然后送电时候在读取出来。
2.更换绝对值编码器
建议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伺服看下能不能加装电池做绝对定位模式,PLC这边看下能不能读取到伺服的位置。

网友C:
看能否假装电池吧,否则只能换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D:
传送到停电保持寄存器,上电时(M8002)再传送回来。
这种方式对于在停电过程中位置发生变化不起作用。

网友E:
电机换成带绝对值编码器的;

网友F:
伺服位置我是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你的把你的当前位置传给D510吧,不然上电后怎么把D510传给D8340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这样写的

楼主:
能用绝对值编码器,我早就用了,毕竟价格差在哪里,成批量购买也是一笔不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