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和PLC通讯异常

楼主(2019-09-05):
朋友们好,前辈们好,这个问题以前也出现过(偶发性),断人机电源和复位PLC几次后人机正常。PLC复位的话整条生产线要停产(影响太大)。
相同功能的人机还有2台能使用。
这个PLC到人机大概有30M,线缆走的桥架,平时也不会有人去动它。人机柜内温度大概40多度。
设备是2017年8月投产的日本JSW制造,和厂家联系困难。
现在想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我是一名初学者,教程越详细越好)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触摸屏是直连PLC吗?
还是触摸屏通过其他站,在连接的PLC。
另外请楼主确认故障,是复位触摸屏故障好的,还是复位PLC故障好的
这个有区别的。
另外触摸屏和PLC直接是 走的什么通信,是以太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楼主触摸屏是直连PLC吗?还是触摸屏通过其他站,在连接的PLC。
现场看了网线的标记,它是从2F的人机柜子来的,程序里的 网络参数我在哪里看明白它?
2)另外请楼主确认故障,是复位触摸屏故障好的,还是复位PLC故障好的
这个有区别的。
单独断开人机电源试过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复位PLC好几次(现在不确定是几次),人机才正常工作。
3)另外触摸屏和PLC直接是 走的什么通信,是以太网吗?
我看模块插得是网线,程序里的 网络参数我在哪里看明白它?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不是触摸屏的故障,建议楼主查一下线,看看通信线都往那几个设备去了。
怀疑有通信不好的地方,或者电磁干扰严重的地方。彻底检查一下。

网友B:
网口直接连接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到人机的串口接头重新固定后,显示正常。估计以后还会出现其它的原因导致人机通信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到人机的串口接头重新固定后,显示正常。估计以后还会出现其它的原因导致人机通信异常。
观察一下,有问题再来论坛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