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请教大神:以色列ACS控制器MC4U将急停接入引脚ES+/ES-还是接入I/O模块。

网友A(2023-04-27):
MC4U这个国内用的少啊,一般用在龙门机构上,如果有用过ACS,在它们的硬件指南里都能查到的

网友A:
在ACS的硬件指南里都能搜到,MC4U一般用作龙门吧,这款控制器国内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