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9-05):
早上路边拍到的,貌似风机,可为啥是这个模样,难道是自发电的?

网友A:
敞开式水冷冷凝机组

网友B:
也是一台空调外机呀,只是用的螺杆压缩机而已,这种机器一般容量比较大点,你看同样有冷凝器那些

网友C:
小冻库的活塞式压缩机制冷机组!

网友D:
要真是DIY的空调,那就开眼了。估计效率比活塞式的压缩机高吧。

网友E:
有可能是家用中央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涨知识了,还以为是发电机带动的风机

网友F:
制冷机组,只是冷凝器太靠墙了,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G:
冷库用的制冷机组,算是非标设备吧,调试过一次这种设备,用在水果储存库。

网友H:
估计对方是个买水果的存储.这个相关部门不取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库用的制冷机组,算是非标设备吧,调试过一次这种设备,用在水果储存库。
说对了,一个蔬菜生鲜配送站

网友I:
冷冻主机,这种机组我以前修过,可以把温度降到零下几十度的

网友J:
我在想这个机组是不是装反了。这样装散热效率很低啊。

网友K:
这个噪声很大的,周围住户能够接受??

网友L:
不大的机子,看样子是10到15匹,舍得本,竟然用螺杆机

网友M:
生鲜蔬菜应该不会冻到零下几十度,会冻坏去,

冷藏库和冷冻库都接触过, 没有关心过外机是什么结构原理

网友N:
这种常见在冷库使用,冷库里面盘管,外面就这样一个压缩机,成本比较低。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这是小型冷库用的活塞式制冷机组,不是螺杆机组。图一的应该是谷轮的机子,图二像是比泽尔。

网友P:
在电子市场见过自造这种设备的制冷作坊。

网友Q:
比泽尔的活塞机
这个机组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条件也太艰苦了!
看机型冷库温度-8℃-+10度控制,冷库面积也不大!

网友R:
这个很常见的啊,自制的小冻库,按要求可以做冷藏或冷冻用的。这是个压缩机和冷凝器,机器方向没装反,风是向外吹的,室内有个蒸发器,结构和空调类似,也用R22制冷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