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的的讲座

楼主(2019-09-05):
昨天去北京的利永兴公司听了个海为的讲座,听完了又借了一个A系列的CPU,准备下周研究一下。

楼主:
嗯的,本胖就是想用这个CPU,练习一下海为的编程,另外就是想弄个虚拟的闪速炼铁炉的控制系统。要编全部的现场设备模拟程序。再试试海为所谓的云组态软件(SCADA),如果有必要,本胖就再去借个云盒或者触摸屏啥子的。

网友A:
那种风格的梯形图?
日系?德系?AB?

网友B:
那个有16个接线端子台的就是你们海为????

网友C:
软件偏向欧系,也有日系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风格的梯形图?
日系?德系?AB?
感觉是以西门子的200为基础,但有些三菱的特点。不支持IEC编程、不支持IEC定时器。编址方式有些独特,不是常用的8进制(IO),本胖还没入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16个接线端子台的就是你们海为????
没看到16个端子台,本胖也不是海为的啊。

网友B:
你那第三个图中间那么一大块组合在一起(16个凸起应该是端子台,而且还有IO指示灯),那个玩意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第三个图中间那么一大块组合在一起(16个凸起应该是端子台,而且还有IO指示灯),那个玩意是啥?
你说的可能是海为的A系列PLC吧,电源、云盒、CPU、一堆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