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一台正泰18.5KW机器,接手后初测桥整模块没问题上电报警OUT1(驱动故障)。第一思路拆模块测驱动能力,一看下三路是310j光耦,需要短接14-16脚解除报警。启动运行正常,把屏蔽线一路一路断开发现U项的有问题更换测试正常。上模块运行正常刚要闭电报警OUT1,于是把母线穿灯泡,接着测试G E 结发现正常。看光耦解析图14脚是压降检测,经过码电路板发现14脚经过电阻二极管分别接在U V W进行检测。测试二极管用数字和指针表测试没问题在线和离线,最后加电测试发现有3个二极管两端电压比正常的大30mv ,更换后问题解决。间隔几天又来两台一样的机器故障,全是二极管的问题更换记好图片下回上传。
 个人感觉正泰的OUT1是通病

网友A:
正泰没有修过,德力西修过。感觉设计垃圾

网友B:
   经验很好,但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看起来还得自己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下回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维修还可以 就不知道用着怎么样

网友C:
看来是管压降检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质量问题。

网友D(2020-05-24):
有图片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0-10-27):
回复 网友D:
加我微信。15204297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