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PLC LINK 中关于M1353

楼主(2019-09-05):
手册上是说的M1353=ON时,启动 32 台连接以及超过 16 笔读写功能, 那OFF时呢? 那就是关闭 32 台 LINK 功能及超过 16 笔读写功能  固定读写 16 笔存放 .

开启和关闭各有什么作用?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找到了一些参考
M1353=Off时(默认值), 此PLC Link功能的读写从站数据长度最大为16个Word, 并且自动对应于特D中; 但是当M1353=On时, 此PLC Link功能的读写从站数据长度最大为50个Word, 并且由使用者自行指定存放于D装置的编号, 举例: 主站PLC对从站ID1读写存放位置设定为D1480 = k500, D1496=k800, 并且设定读写长度为D1434=k50, D1450=k50, 则主站的D500 ~ D549将会存放从从站ID1读取的数据, 并且将D800~D849的数据写到从站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