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哪位大佬做过这个啊,求助

网友A:
不知道是否跟MODBUS RTU通信那种格式,你参考我的RTU和仪表试试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503
还是用脉冲方式还是通信方式

如果用200smart的必须按照运动向导做.吊车GOTO运动指令.如图所示.还有就是初始化参数,就是SON ON信号,相关的参数请看我给你的案例是注解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34.html

还有就是接线这块 步进驱动器及伺服驱动器接线方式

网友A:
以后我要是用这个运动控制,直接看这个贴子就案例及接线图都有...就是上传到论坛也比较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下载了学习学习

网友B:
我看到这种杂交控制柜就头大!!
为什么不全部选购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