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配FX3U-4AD程序是这么写吗?

楼主(2019-09-05):
三菱模拟量感觉不是很方便用。看手册,FX3U的可以使用比如:mov h3300 u0\g0 不过目前选用的是FX3G的 ,只能用to和from指令。
现在的要求是读取两个电压值。暂停通道1和通道2,选择设定1的电压输入模式。
我这么写就是把读过来的电压值按照-10V~10V对应-4000~4000,写到D0 和D1里面去了吗?
手头上还没有实物,所以没法验证。

网友A:
看着差不多
模拟量手册里面都有详细例子程序

网友B:
直接买FX3U-4AD-ADP,那个变换都在专用寄存器,估计那个适合你

网友C:
提供手册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Y版主,我也是照着这个手册 依葫芦画瓢的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领导已经选好型好,小的只能一顿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