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通讯不上

楼主(2019-09-05):
研究了半天地址0 1 开始,高字节 低字节在前灾后。
最终原因忘记端口号设定了。
端口号设定正确,通讯成功了。

网友A:
端口号是不是设定502 501.还是30001 MCGS是30001

楼主:
都不是,这个端口号是6000

网友B:
端口号要与服务器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