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前几日接修一台炸机的艾克特AT500 18.5KW变频器,拆除旧模块查看损坏部位,整流全坏,U相上桥坏,检查U相上桥驱动发现驱动电阻;保护双稳压管击穿,更换模块修复上桥U相驱动后发现无输出且不报故障。测IGBT驱动端只有上桥有驱动波形而下桥无波形,一直为负压,处于关断状态(本机上桥驱动光耦采用ACPL-W341,下桥驱动光耦采用ACPL-330J),测光耦发光二极管端驱动信号正常,由于ACPL-330J未发出故障信号,那么1:光耦损坏;2:光耦保护。静态时以N为基准电位测得光耦供电电压13脚VCC为9V,9、12脚VEE为-16V,VCC电压明显偏低,而VEE又过高,使得光耦欠压锁定。

说明:ACPL-330J欠压锁定(UVLO)功能旨在防止在通电期间通过强制ACPL-330J输出电压过低而对IGBT施加足够的栅极电压。igbt通常需要15v的栅极电压来达到其额定vce(on)电压。当栅极电压低于13v时,vce(on)电压显著升高,尤其是在较高的电流下。在极低的栅极电压(低于10v)下,igbt可以在线性区工作并迅速过热。当工作电源(VCC2)不足时,UVLO功能会导致输出被钳制。一旦vcc2超过vuvlo+(正向uvlo阈值),uvlo钳位被释放,以允许设备输出响应输入信号打开。

实测驱动电源时发现与多数电源不同,索性将驱动部分电路图绘制出来,以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查DZ1丝印Z9为BZX84-C10,是10V的稳压管,而实际测量稳压值为16V,更换DZ1后ACPL-330J输出波形终于有了,测三相电压平衡,装机后带电机试机三相电流平衡,至此维修结束。稳压管的位置在这里:

所绘图纸与原电路元件标号不同,勿对号入座。

网友A:
最近很忙啊,好久没看见你了

楼主:
是啊,前几个月张罗搬家忙了俩多月,这几个月多数跑现场,公司里堆了一堆的活。

网友B:
   这种稳压管变值的故障比较隐秘,没有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维修经验还是很难查的,一般人是不会想到稳压管会变值的,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C:
稳压管变值经常碰到过,维修驱动电路时,首先怀疑的是稳压管,首先测量的也是稳压二极管,然后是驱动光耦与驱动电阻 栅极并联电阻 传亮电阻 驱动放大管。变只有这么几种情况:1.稳压值变小。2.稳压值变大。3.漏电或击穿。

网友D(2019-10-26):
这图画的第一感觉,这么不舒服,原来稳压管和电阻没有明显的串起来

网友E:
   膜拜大神,请教下老师,我刚好也处理这个型 号的机器,一模一样表情,功率是22KW的。
刚开始也是模块炸了(整流是好的)W相上桥下桥都烧了。U相上桥烧了。U驱动的稳压二极管坏了,W相的A 330J 坏了, 有个电阻坏了,将三路A 330J  全部换掉了。单独加直流500V,静态测量上下桥都是10V。
动态测量时W相直流有点差别,下桥U,V相都在1.8V.  W相在2.2 DC
上桥UV在2.5-2,7 (不波动) W相的下桥在2.8V-2,5波动。
后来又将W相的330J重新更换。动态测量   U.V,W相上桥电压在2.6   2.6  2.8  。下桥的电压没有变化 。
 测量IC330  1脚 与 2脚  5V  正常。9脚与13脚为 26V ,9脚与11脚为 12V 三个IC对比测量的。还没有找到W相电压稍高的原因(电解和贴片电容没有测量)
请教下大神哈,这样的动态电压正常么  ?还有那里需要查下呢?提下意见哈,谢谢哈

网友E:
这个是测量的值
板子

网友C:
修驱动电路,第一步 一般先测量稳压管【包括电源电路和驱动电路的稳压管】,第二步 侧驱动电阻与驱动放大电路,第三部 测驱动光耦,第四部返回第一步之前,测驱动光耦输入有没有SPWM信号输入,然后进行第一步 然后继续下一步。。。

网友E:
今天早上又来查了下,发现有鼐三脚管子在通电时电压不对,丝印是KP。我查了下型号
是   CPH3414   大神帮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F(2021-08-31):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在修这个板,驱动电源也是和你一样,静态上桥10.1
10.6
10.2    下桥10.1    10.2   10.2动态上,2.3   1.8
2.2     下桥2.1   2.2   2.1     属于正常吗?,装模块开机,报加速过电流,复位再开,模块就坏了。之前是偶尔报。请各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