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梅兰日兰开关

楼主(2019-09-05):
现在已经停产的梅兰日兰,哪里能找到,现货有的

网友A:
施耐德收购了梅兰日兰,在施耐德断路器样本里应该能找到替代品。

网友B:
我的库存里面还有一个330A,一个630A的,

网友C:
NSX系列吧 大的代理还是有的

网友D:
梅兰日兰是大品牌啊,肿么也要停产啊。

网友E:
这个牌子现在是施耐德电气旗下的了

网友F:
没停产,只是换成了施耐德LOGO了,看图应该目前升级成施耐德NSX系列了,找代理应该能找到货的

网友G(2019-11-10):
替换LOGO了,找代理就可以找到货的。

网友H:
梅兰日兰不可能停产的,就如上面说的,都换成施耐德电气的lo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