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问图中这个污水泵控制箱订购4套需要多少钱?(20190806)

楼主(2019-09-05):
在广州开发区,请问图中这个污水泵控制箱整体成品订购4套送货上门,总共需要多少钱?
采购模式:工厂用户--采购商--制造商,需提供发票。

网友A:
这个图用什么软件做的呀?这种控制箱比较简单,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呀!我昨天刚做了一个,A水池抽到B水池,用液位继电器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用什么软件做的呀?这种控制箱比较简单,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呀!我昨天刚做了一个,A水池抽到B水池,用液位继电器控制……

看图片应该是PSELCAD(PCSCHEMATIC Automation)绘图软件绘画出来的。

网友C:
你这个图做出来能够正常工作就见鬼了!!
你自己把图纸画正确再说

网友D:
不讨论图纸,你要询价,配件的牌子你必须要指定,不然还是有差异的,毕竟拿名牌说事不好分的,还有你的这个不锈钢柜子要定做的,生产周期相对会长点的

楼主:
如图确实是PSELCAD绘图软件绘画出来的
之前按图用旧箱装配了2个正在使用,现因为没有空箱了,故干脆整体订购。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请指出,谢谢!
假设全部采用正泰产品或德力西产品,价格各会是多少?

网友C:
漏电断路器知道选用4极,图纸是3极漏电断路器而且零线接在断路器进线,你这个不是妥妥的上电就跳闸???
污水池没有固体漂浮垃圾的话用浮球开关可以,如果有固体漂浮垃圾那个用不了几天!

柜子和器件,全部正泰或者德力西的话,800块钱顶天了(要现场安装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E:
这自动怎么工作?自动启动然后手动去扳旋钮停止吗?这里边最贵的就是壳体了

网友F:
楼主需要提供一下具体的功率,这样比较好计算

网友G:
如果选用正泰电气元件,每台大约380--450元之间,另外看人家的主题,图纸是成立的,用转换开关停机也是可以的,功率。浮球,,,描述的已经很清楚。目前双层箱不知啥意思,只是要求双层门吧,那要多加一百元左右,地区价格不一定一样可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