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猫买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到货,电机空载测试发现电机速度在一个位置速度飙升,实在郁闷

楼主(2019-09-05):
今天天猫买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到货,电机空载测试发现电机速度在一个位置速度飙升,实在郁闷

网友A:
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量一下调速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电机额定电压28V,额定电流3A。目前供电DC24V,调试电机空载,电机在电位器调试位置20%~30%之间速度飙升,30%以后速度也是平稳,电位器更换同样有这个问题(旧设备拆卸的同样阻值电位器:10K,2W)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看到的飞车的状态时候电枢的电压是多少,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多少,这些基本数据没有不好判断问题的根本

楼主:
飙车时电压24V(输出电源电压),30%时电压8V,20%时电压5.4V,但是从20%~30%中间输出24V,过了30%电压是平滑上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飙车时电压24V(输出电源电压),30%时电压8V,20%时电压5.4V,但是从20%~30%中间输出24V,过了30%电压是平滑上升
这样的话只能问问售后了,估计会给你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