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外科手术了

楼主(2019-09-05):
功率本地及远程控制方案完全全相同,就在今天,对比一下吧,只能拆,,,别无选择了。

网友A:
下面挂的白色方块实在恐怖:饶了我吧

网友B:
软起改变频器了,鸟枪换炮了

网友C:
第一张图没法评论,第二张图按钮指示灯的线直接进柜内沿着边框绑扎比用粘板固定拖下来顺眼点,用粘板太多了也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没法评论,第二张图按钮指示灯的线直接进柜内沿着边框绑扎比用粘板固定拖下来顺眼点,用粘板太多了也容易掉。
是 存在这些问题,这是我自己装配的两个工作日完成,在这里我只是拿来和同样功能的柜子比较,第一台柜子我要拆,已经经过不知多少维修人员无数次改动了,昨天带载试机,面左回路无反应,右回路本地启,旁路居然首先工作,吓我一跳,37千瓦。同样的功能我用了四个继电器,这里用了16个,甲方不希望拆,安装后还没验收,让我好好再查查,有那功夫重新装配二次线了,柜子是个好柜子,继电器大部分都是现场调试人员后加的,其实远程控制预留接口柜子都已经有了,只是安装工程干几天停几天期间不断换调试人员。一人一个想法。,,,,

网友D:
第一张线有点乱,

网友E:
恐怖,太乱了

网友F:
用个智能继电器分分钟搞定

网友G:
客户能接受全套更换是最省事的做法。

网友H:
第一个柜子太恐怖了。我不能接受的。但是后面的柜子清清爽爽去,干净利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户能接受全套更换是最省事的做法。
这就是新安装的,还没有验收。不可能马上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