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松下伺服驱动器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9-09-05):
松下电机驱动器MBDLNSE的X4里需要接那些线,需要人工焊线,主要控制是位置控制,走直线或旋转角度,第一用伺服还请师傅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我先说我能看清楚的,26,27,28,我不会焊接设置参数。32也是直接设置好模式。
40我也不会焊接,直接参数设置。
那边看不起

网友C:
你参考一下我之前那个接线方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7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svon与clr是否是连接PLC的输出端口,还是不用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线没有接过,svon应该是使能,你看着接直接接也可以中间转换也可以,clr应该是复位和使能脚一样

网友D:
这张图是A6伺服,线性驱动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