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带参数的变量,变量表中怎么没有定时器变量,直接调用T37,T38在重复调用中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9-09-06):
(无正文)

楼主:
三菱,欧姆龙中变量表都有定时器,西门子定时器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不是同一级别的,你应该用S7-1200的FB

网友B:
不要重复调用T37和T38,建议楼主更换一下定时器,选择其他定时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00smart 不能多次调用?同一个功能块

网友C:
程序块可以重复调用,但是有条件限制,就是所有的计算结果必须输出到外部,中间计算结果无法保存。所有的子程序共用L区,定时器和计数器一旦使用其他程序,和子程序都不能再使用,该子程序也只能够调用一次。建议最好把定时器引到外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次调用的结果都需要重新保存? 可以理解为需要划分一片区域,用来保存,不同调用的结果吗? 太麻烦了吧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用,smart子程序类似与s7-1200上的fc程序块,子程序计算的结果必须用out引脚引出保存在全局变量里面,如果在子程序中划分区域保存的话,子程序只能调用一次,如果调用多次,只保存最后的结果在子程序中,如果非要保存在子程序中,只能增加in引脚来指定结果保存区段。

网友C:
而且L存储器有的子程序共用,数据很容易其他子程序覆盖,不建议使用L存储区保存计算结果。也要用外部全局变量保存。总结一下子程序只能保存计算逻辑,计算的结果子程序不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