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卡问题

楼主(2019-09-06):
各位大佬有没有比较便宜,性价比高的运动控制器/卡。带直线圆弧插补的。

网友A:
推荐固高的控制卡,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些人回复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68
耐用,更新慢,就是编程有点反人类。

楼主:
大族激光设备上见过,不知道价格怎样,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
研华.凌华,固高度可以,3500左右就能买到4轴的

网友C:
固高,雷赛,其实正运动也有,汇川也有

网友D(2019-10-24):
推荐湖南两湖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LHEM 系列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价格便宜,性能可以。

网友E:
推荐恒凯科技 二轴 。三轴`四轴S加减速带直线插补,三轴`四轴S加减速带直线插补带编码器,四轴S加减速带直线

圆弧插补,一款两轴运动控制带16位8路同步模拟采集卡,一款三轴编码器带16位4路同步模拟

采集卡,同时推出几款运动控制芯片,可用于运动控制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