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时间显示出错了?

楼主(2019-09-06):
这是咋回事,时间不显示也设置不了。
技术支持让清除SRAM区也不管用,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掉的。

网友A:
12小时制吧,你设置14是不是时间值错误

网友B:
哪个型号?电池有电没?

楼主:
时间是24小时制的,这个电池我让测来着,但是还没来消息。

网友C:
我用维控的触摸屏时间也不太准,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刚开始还行,走着走着就不准了

楼主:
售后说不是电池的问题,只能换个屏了。。。。

网友D:
如果是GC-4408W的触摸屏,那么是没有时钟的。

网友E:
通电时候时钟不正常肯定是时钟设置问题——断电时钟不正常才是电池问题,通电时钟是市电通过内部电源给时钟部分供电

楼主:
屏型号:Pro-Face GP-4501TW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