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带参数的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吗?如三菱的FB,或欧姆龙的功能块一样的效果

楼主(2019-09-06):
S7-200 smart 不支持FB(功能块)的功能吗?带参数的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吗?
三菱的小型机,或欧姆龙的小型机都可以实现 调用FB的功能啊?怎么西门子S7-200smart不行呢?

网友A:
1、S7—200 Smart并不支持IEC61131方式,因此你如果要用三菱来比较的话,请使用简单工程模式并体验其中的子程序功能。
2、子程序可以被多次调用,但是对于定时器,计数器来说,可能需要特殊的定时器编号,例如,三菱FX2N在子程序中只能使用T192~T199,T246~T249作为定时器。
3、即使三菱使用IEC编程方式,使用FB调用,仍然要调用的定时器并占用定时器资源的。

网友B:
楼主那个气缸功能块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