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西门子博图软件打开怎么这样了?

楼主(2019-09-06):
装好的软件,打开这样,怎么办,师傅们,请指教

网友A:
重新下个安装程序,再重新装一次,还不行就修复系统或换个系统。安装程序是官方的话多数是系统问题。

网友B:
缺少文件,具体哪出了问题,不清楚。。

楼主:
重新装了Windows 10专业版系统,也不行

网友C:
重新装系统吧,去爱纯净官网下载win10纯净企业版,前段时间同样的问题,换了多个系统都不行,最终使用这个系统正常了。

网友D:
系统还是认MSDN吧.
可以装WIN7尽量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