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异想天开。

楼主(2019-09-06):
我还想研究研究风力发电。想用斯巴鲁车上的发电机配上扇叶。他的技术数据谁知道,看不懂。这是日本原装,感觉效率要好一些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像40年前那个拖拉机发电机我到是绕过好多线圈里面还有6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像40年前那个拖拉机发电机我到是绕过好多线圈里面还有6个二极管……
这是个日本原装斯巴鲁上的发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它出交流还是直流几伏你应该知道吧…日本的怎么了

网友B:
小车的发电机一般都是靠激磁线圈产生磁场,效率偏低,建议你用永磁发电机

网友C:
电瓶也是12v,发电机整流稳压后14v左右,估计不是问这个,因为不用考虑,直接联电瓶就是了
机械测量一下
碳刷是个问题,当年就是找不到碳刷,当废品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也是12v,发电机整流稳压后14v左右,估计不是问这个,因为不用考虑,直接联电瓶就是了
机械测量一下
碳刷是个问题,当年就是找不到碳刷,当废品扔了
是的,这是我修斯巴鲁车时向修理部要的,说是碳刷不行了,其实我想知道它的转速,我还没拆开看。估计有十斤重,明天拆,,,,,

网友D:
内置调节器,输出大概13----14V,如果只是碳刷问题就好办,但是基本上换出来的都是铜头的问题,基本上发动机在1000转都可以有稳定的输出

网友C:
很简单,找个测速表,怠速测其低速要求,再轰油门到5000转,测其高速

网友E:
扇叶直径和角度不容易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扇叶直径和角度不容易计算。
这个不难根据风洞最佳动力性能,参照飞机螺旋桨角度。

网友F:
加个怎样的风扇,怎么保证它的转速和转向,转反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G:
汽车用的发动机不适合做风力发电机,发电电压只有14.几伏,而且要达到一定转速才可以,另外有刷电机,有二个碳刷顶在转子上,相当于刹车,风小转不起来。

网友C:
国外开发的一款房车,自主发电,太阳能,风力发电,有足够的风就可以

网友H:
找一个带制动回充电的电动车后轮、控制器改造要省事点。

网友I:
不知道伺服电机可以发电不.

插上UVW转伺服电机就有阻力,拔了线就很顺畅

网友J:
根本不能用,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一个是低速一个是高速,用变速器小胳膊小腿的估计推不了

网友K:
发出来的电好像是直流12伏-14伏之间。
应该有接线柱

网友L:
楼主哪里去找这么大的风源?
刚才问了一下汽车厂的同学,他说这种一般都是800转以上
看铭牌你这是三菱的发电机!
功率110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哪里去找这么大的风源?
刚才问了一下汽车厂的同学,他说这种一般都是800转以上
看铭牌你这是三菱的发电机!
功率110A
800转差不多14伏左右电流十安能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你这个A3TG是日本三菱原厂的。具体参数他也没搞清楚!
理论上800转10A电流完全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小车的发电机一般都是靠激磁线圈产生磁场,效率偏低,建议你用永磁发电机
永磁的电压不好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内置调节器,输出大概13----14V,如果只是碳刷问题就好办,但是基本上换出来的都是铜头的问题,基本上发动机在1000转都可以有稳定的输出
1000转只能保证输出端达到额定电压,但无电流输出,因此叫零电流转速。

网友M:
汽车发电机输出电压14伏有0.3伏误差,转速要达到1000转以上才有输出电流,最高转速15000应该没问题。有人说800转就有输出,那是汽车发动机的转速,发电机传动比2.5左右,发电机巳达2000转。你把接线符号拍清楚传上来,你这个发电机的最大输出电流估计有120A。

网友N:
你应先学习一下有关风力发电相关知识,不是什么发电机都可以用于风力发电的。…………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吹牛了:功率110A,输出电压最少14V,这样计算的话:14*110=1.54KW,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汽车充电发电机功率大多数是最大输出350W(常用输出是250W~300W),

网友B:
汽车配用发动机一般都是20A,最大不超过30A,这个110A纯粹属于楼主自己定制的非标玩意,四儿子店和汽车厂都没有这种大容量的标配,也没有供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吹牛了:功率110A,输出电压最少14V,这样计算的话:14*110=1.54KW,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汽车充电发电机功率大多数是最大输出350W(常用输出是250W~300W),
这个你就外行了,汽车上两个大灯就有120W,两个前雾灯110W,一个后雾灯20W,四个小灯20-40W,还有空调等,因此现在普通轿车发电机输出电流都在90-120A之间,豪华车甚至150A以上。350W的发电机是40年前的卡车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吹牛了:功率110A,输出电压最少14V,这样计算的话:14*110=1.54KW,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汽车充电发电机功率大多数是最大输出350W(常用输出是250W~300W),
这个你就外行了,汽车上两个大灯就有120W,两个前雾灯110W,一个后雾灯20W,四个小灯20-40W,还有空调等,因此现在普通轿车发电机输出电流都在90-120A之间,豪华车甚至150A以上。350W的发电机是40年前的卡车上用过。
 这东西以前没研究过,你说的是正确的,十四伏几十安,我要是用洗衣机电机带动他发电会咋样。

网友B:
我看到轿车的空调都是直接与发动机通过皮带直连的!
我在大众汽车各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各大公司、还有丰田、长安、五菱、宝马等等各大汽车公司均没有发现110A的汽车发电机,这个应该是楼主专门给各大汽车公司定做的,因为你是研发的老板,所以:只有你知道

刚刚我特意问了汽车制造厂人员:轿车配的发电机最大功率600W是最大的,正常配用350W,没有那一台车的空调是发电机带的——都是发动机通过皮带直接驱动!!还有的是发电机与空调压缩机一体......

说轿车发电机110A的可以闭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轿车的空调都是直接与发动机通过皮带直连的!
我在大众汽车各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各大公司、还有丰田、长安、五菱、宝马等等各大汽车公司均没有发现110A的汽车发电机,这个应该是楼主专门给各大汽车公司定做的,因为你是研发的老板,所以:只有你知道

刚刚我特意问了汽车制造厂人员:轿车配的发电机最大功率600W是最大的,正常配用350W,没有那一台车的空调是发电机带的——都是发动机通过皮带直接驱动!!还有的是发电机与空调压缩机一体......

说轿车发电机110A的可以闭嘴了
看这个输出螺丝可是不小,M8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这个输出螺丝可是不小,M8的。

汽车发电机电流输出螺丝M8的不少,不能说它就是输出有那么大的电流。

要知道汽车电瓶充电电流通常不超过其容量(Ah)的十分之一(最大的为五分之一)。

要判断其输出电流,在铭牌没有标示的时候可查发电机的整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即可知道。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轿车的空调都是直接与发动机通过皮带直连的!
我在大众汽车各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各大公司、还有丰田、长安、五菱、宝马等等各大汽车公司均没有发现110A的汽车发电机,这个应该是楼主专门给各大汽车公司定做的,因为你是研发的老板,所以:只有你知道

刚刚我特意问了汽车制造厂人员:轿车配的发电机最大功率600W是最大的,正常配用350W,没有那一台车的空调是发电机带的——都是发动机通过皮带直接驱动!!还有的是发电机与空调压缩机一体......

说轿车发电机110A的可以闭嘴了
你对轿车有多少了解?在这吹牛“我在大众汽车各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各大公司、还有丰田、长安、五菱、宝马等等各大汽车公司均没有发现110A的汽车发电机”。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大众的老捷达老桑塔那用的是90A发电机,我自已现在用的大众轿车上用的是120A发电机。就是长安、五菱面包车也在700W以上。还说汽车制造厂人员说正常配用350W,这个功率只够点灯,发动机电控系统、电瓶充电要不要用电?空调散热、吹风要不要用电?更外行的话是“发电机与空调压缩机一体.”你给说说看那种车上是这样的?谁应该闭嘴?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用洗衣机电机当然可以带,选合适传动比使发电机在3000-5000转最佳,但洗衣机功率不大,发电机不可能满功率输出。发电机的L端连接2瓦左右指示灯负极,现在都用LED。S端是电压检测端连接电瓶正极,c是通信端连接发动机电脑。你这个发电机是受c端控制的,单独使用不一定能发电,因为单独使用只能给它一个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