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6):
要用到一台IRB1200,需要计算机和机器人通讯,看资料,应该可以不购买PC Interface通讯卡,直接通过内置的以太网口通讯,但问了好多人,都说需要买PC interface,有高手给个确切答案啊

网友A:
当初问ABB说是不行,不过因为它内部是DeviceNet总线,你可以买第三方模块写报文来通讯。

楼主:
问了ABB的支持,是需要PC interface选项的,这个选项是个软件选项,需要订货。

网友B(2020-08-21):
回复 楼主:
经过测试,如果你只是一台机器人的话可以不用买PC interface,直接用机器人外露的网口就好。这个网口貌似是个单独的网卡,默认IP就是192.168.125.1,可以把使用的PC或者外部设备设置在192.168.125.XXX这个网段来匹配使用。如果是两台或多台机器人就不行了,IP会冲突。

网友C(2021-04-14):
回复 网友B:
你好,就宁说的不需要用PC INTERFACE,我想问下就是那个我想用IRC5 OPC SERVER连接控制器但我的控制器没有PC Interface所以好像连不上,按照宁说的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