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加扩展通讯板fx-3u-232-bd与威纶MT807ip通讯不上485-BD板可以求解决。

楼主(2019-09-06):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2BD和485BD接线不同、通信控制字设置也应该不同!

网友B:
RS232 是交叉接法

网友C:
触摸屏设置是没问题 通讯数据PLC设置一样就可以了。9P引脚是怎么对应的? 触摸屏对应的6和9 PLC是2和3

楼主:
搞不定啦,吐槽一下三菱PLC系列件,用232-BD板连威纶屏连不上。用485-BD板连台达DTA系列温控表,使用Modbus(ASCII)通讯协议也连不上。我用海为PLC、台达PLC都可以用。而台达连指令程序都很相似,可三菱就是不行。

网友D:
大约还是你线的接法不对;

楼主:
200根线会接错,2根线能接错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不定啦,吐槽一下三菱PLC系列件,用232-BD板连威纶屏连不上。用485-BD板连台达DTA系列温控表,使用Modbus(ASCII)通讯协议也连不上。我用海为PLC、台达PLC都可以用。而台达连指令程序都很相似,可三菱就是不行。
搞不懂三菱为什么对modbus这么没兴趣,FX系列就只有3u的一款模块才支持,还好现在的5U总算支持了。但是他的变频器又是支持MOD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