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6):
fx-3u-plc加扩展板fx-3u-485-bd连温控表通讯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plc加扩展板fx-3u-485-bd连温控表通讯不上。
编写的程序发出来!如何接线请指明!从站如何设置请指明!然后解决问题!

网友B:
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