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梯形图岀现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06):
编程中,梯形图岀现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中,梯形图岀现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在Omron中,不同的机型对于数据区的描述是不同的,例如,早期机种描述为DM0,而现在的机种描述为D0,因此请将DM0改为D0。

楼主:
原来如此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