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7):
 压缩机被我爆拆了。没看到氟利昂流出。我想通电试一下可以吗?
 今天又拆一个,不行经常有油喷出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空载时不用手膜感觉不到在转动,我还以为坏了。好像是新加坡的压缩机,手很难堵住出气孔

网友A:
这个是活塞机,只要里面有油应该不会卡死,坏得最多是机子边上的过流保护器,启动器都很耐用

网友B:
可以

PTC启动器的话记得有CD冷却时间,重锤试只要出口没压力就无所谓,随便启动CD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看来这两个都无法用来打气,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