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和变频器的公共点连接问题

楼主(2019-09-07):
各位大神,海为plc控制变频器,如图,plc输出端的公共点c0连接到变频器的公共端Gnd,另外一个公共点c4连接开关电源的24v_,,请问c0和c4能否连接在一起,十万火急!

网友A:
c0连接到变频器的公共端Gnd,如果变频器的GND是0V,那么C4=24V,你说C0与C4还能连在一起吗?
通常情况,所有的公共点(C0-CN)最好是同一电压,否则,如果电压不同,绝对不可相连。

楼主:
变频器的Gnd是0伏,但是C4连接在24伏的负极,所以不知变频器的Gnd能否与24伏负极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Gnd是0伏,但是C4连接在24伏的负极,所以不知变频器的Gnd能否与24伏负极连接
检查变频器是npn还是pnp,还是继电器型的,这样才可以决定接还是不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继电器过度一下,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这不用担心什么。C0和C4就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A:
变频器的Gnd可以与24伏负极连接,相当于公共地,但仅此而已,24V+绝对不可再次互连。

楼主:
其实是我们厂里一台机器,由plc通过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关键是要求正转和反转率不同,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A:
要求正转和反转率不同?怎么个不同,是正向、反向无极可调?还是正向无极可调,反向固定速度?

楼主:
正反都是固定速度,但是两个速度大小不同

网友A:
不用PLC,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此功能,多段速度控制。

网友A:
比如说,正向20HZ,反向30HZ,在变频器内部设置。如果自己搞不定,打个电话,问变频厂方的技术工程师,请他们告诉你所调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反都是固定速度,但是两个速度大小不同
用多段速度控制,轻松实现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这种变频器正反转速度无法分别设置,如设置一段速度为30Hz,正反转都是一样30

网友D:
变频器的Gnd是0伏,但是C4连接在24伏的负极,所以不知变频器的Gnd能否与24伏负极连接,我一般是不会连载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种变频器正反转速度无法分别设置,如设置一段速度为30Hz,正反转都是一样30

那是你的设置问题,变频器可以分别设置正反不同的速度,请厂方给予电话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E:
变频器端子连接有两种方式,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种变频器正反转速度无法分别设置,如设置一段速度为30Hz,正反转都是一样30
这是你还没有理解多段速度控制,比如FWD和COM接通正转,可以设定任何频率,反转REV和COM接通,同时sw1和COM可以设定和正转不一样的频率,当然实际接线和设置会有区别,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用变频器的点动控制端口,设置好正转和反转的点动频率,几乎全部的变频器都是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像这种我一般用继电器中转,大家电源相互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