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7):
如题,用中央空调能做到吗,几百平的大车间,没做过这一块求指导

网友A:
正负2度?也就是说4度,这要求也太宽了,眼睛闭起来都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2度?也就是说4度,这要求也太宽了,眼睛闭起来都能实现。
这可是几百平的面积,不好弄

网友A:
出风口多一点,4度的误差,控制没问题,不过,这37度倒是有点高,即使夏天,有可能还需要额外加热。

网友C:
烤什么啊,要恒温这么高?

网友D:
用空气能做1000多平方的

网友E:
这个不好控制吧,太大了,只要肯花钱,没有办不到的

网友F:
体积大,需要均匀,所以空气搅动加进出风截面要足够。中央空调即可。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车间做恒温控制吧,如果没有其他的发热体的话,就算你的车间是几百平米,保持在37度难度是不大的,不但要考虑制冷,还要考虑制热的问题,不论是制冷还是制热,都要考虑空气的流动,所以从经济角度,建议考虑冷暖机型

网友H:
870平方米*3.5米高的CNC加工中心做过,完全正常

网友I:
将需要的空间“隔绝”外部,并做保温结构,这个局部空间的冷热风优先供应,进排口可调节,空间有扰动可控风扇,人员进出走专用通道,最后保障加工区达到恒温。
航空器材的精密加工就是要求的恒温。

几百平米,如果不是专用车间,别看区区的±2°很难。

网友J:
曾经做过,几十平米的房子,烘房,上面吊加热管,空气用轴流风机循环,温度还算稳定,用的普通温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服务器老化测试,,,,几千个一个烤机,

楼主:
这个活让专业装修的厂房的去搞了,,,,我还是安心做设备把.....

网友K:
机智过人,9月7号的 有介绍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L:
这个温度范围没什么难度了
只要冷冻水蒸汽(热水)量足够就能实现!
重点是现场设备热源要清楚,分区控制和风口设计用点心就好了!

网友M:
只要不是露天的,几百平米和几十平米没区别,空调功率够大就行

网友N:
这东西,如果有专业的比如做无尘车间的,做专业恒温车间的,他们有一堆现成的方案。术业有专攻,没必要自己硬上。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的无尘车间,有Class100,10K,100K的,都是专业公司做的!

网友G:
我做复合膜的熟化房,热源用热风炉提供,送风方式,普通的国产RKC温控加上PT100测温,恒温在60度,工作稳定,如果你要求37度,考虑用空气能方式就更节约(在国内,室内温度超过39度的地方不多),如果你的环境超过39度机考虑增加制冷模块